请教:如何把显卡内存降频代换?含软件?

楼主(2010-06-01):
因为实际非专业显卡维修中,由于显存损坏率过高。而台内存一般都不合适频率。很难找到显存维修
如果能够改显卡bios,使其能够用一般台机内存,那就方便维修了。至于性能差一点也没有关系!
不知道不行?有没有具体方案呢?

网友:
台机内存颗粒和显卡的颗粒频率相差太多,容量也太小,所以不能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