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芯片的区别

楼主(2010-06-01):
UC3842A和UC3842B 有什么区别,还有电源开关管10N60A 10N60B 10N60C这后面的A B C是什么意义 求教各位。

网友:
查一下PDF,一般是温度之类的区别。

网友:
这个我教你,上网页搜索就好了

网友:
能查到我还要问你么

网友:
基本上对于我们维修来说,是区别的意义并不大,是完全可以代换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我想听到这样的话

网友:
一样的,都可以用

网友:
在三极管中我知道后面那字母代表的是β值,我想在场效应管中也可能有这个意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