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新手修好第二块板

楼主(2010-06-01):
接到一华硕的板,型号为P5P800-VM,865G芯片组,LGA775,配DDR内存
插上测试卡,显示----,复位灯常亮 ,正常的一种不跑码,无复位的故障。
按正常程序走......,查全板的供电,时钟,复位。。。。
测cpu的电压,1.5V正常,内存电压2.1V,有点偏低,正常为2.5V。不理它,继续测试北桥供电,1.2V
算正常,测AGP槽旁边的场管0.3V,明显不正常了,再关机,调回二极管挡,插上AGP假负载,测量供电与
场管的关系,响了....意料之中啊,呵呵,这场管就是AGP的供电管,再看线路,一条很大的线路联到
一个324的芯片上,看来是受控于它了。再通电,测量场管的G极,D极,结果G极10.8V,D极3.3V,当G
极达到10V以上时,场管应该完全导通,可现在是S极只有0.3V的电压,不正常,不用想了,马上拆下上管与下管。先换管试试。拆下来后,随便量了几下,好像是坏了,又好像是正常,呵呵。没有仔细量,反正我就是想换它。
随手拿到一个06N03的大管,没想到这个管子太大了,很难焊接上去,就又重新焊回了一个刚拆下的管,另外下管就用06N03硬着替换上去了。开机测试,只见那个代码的速度飞快的跑到了84,主板修复。

网友:
上一次修了一篇P5S800-VM的  是CPU-VTT没产生   也是管子本身性能不良

网友:
这都是最基本的了,没有VDDQ电压,南桥发烫吧,直接换这个的上管就OK了,

网友:
以前修板  手摸桥发烫 我就以为桥坏了  现在不这么认为了  饼哥告诉我们  桥少了某组供电 桥也会烫的      学习很重要的

网友:
孙龙根。你的显卡修的不错啦呵呵多写点实例吧。

网友:
没有显卡供电南桥发烫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