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刷BIOS

楼主(2010-06-01):
要怎么刷BIOS呢。 谁有图片教程。  发上来学习下

网友:
在DOS下刷还是编程器刷写?
百度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若用编程器刷的话,有说明书的,不用找教程

网友:
用嘴吹吧,我也是亲的

网友:
买编程器时有说明书,DOS下刷的话按提示输就可以了,一般也有说明,刷BIOS你要有载体,有入口,先下个软件,网上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