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661FX-M7主板地怪问题

楼主(2010-06-01):
精英代工联想电脑主板,按开机键没反应,拆下主板目测没发现问题,诊断卡,按开关键没有不跑码没反应,此主板针脚6和8为开关信号,待机状态下检查 二脚无电压,跑附近与二根针相关的电阻或电容,可没有划通的,
现请教哪位有这板的维修经验,指点一下。
1HD_LED_P Hard disk LED+
2 FP PWR/SLP *MSG LED+
3 HD_LED_N Hard disk LED-
5 RST_SW_N Reset Switch
7 RST_SW_P Reset Switch
9 RSVD Reserved
4 FP PWR/SLP *MSG LED-
6 PWR_SW_P Power Switch
8 PWR_SW_N Power Switch

网友:
各位,我在线等

网友:
不开机和不通电是两回事要分清来对待,12V短叫通电不开机(有上电的动作)
而不开机是没有上电动作的则需要先查3.3vsb的对地阻值,如果正常,测开关电压,或不正常跑线若正常查跳线帽电压并且测2脚对地阻值以来断定南桥好坏,然后查32.768KHZ用RTC电路

网友:
适当加焊南桥,即可解决,我有一片开机无反应,加焊南桥解决。

网友:
你查下南桥的工作条件(3VSB  RTCVCC   32。768   RSMRST#和绿线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