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12V直流电源,输出端20-30V跳变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10-06-01):
请问一个12V直流电源,输出端20-30V跳变是什么原因呢
一个路由器上的直流电源,大家说说能是什么坏了呢,谢谢,我把电容拿下测也没有坏呀
路由器

网友:
检查下电阻了,我修过一个笔记本的电源也是类似情况、

网友:
检查有tl431和光耦组成的反馈回路,还有检测电阻虚焊等。

网友:
没虚焊,被雷击过,应该是电流过大,怎么检测光藕是否损坏呢

网友:
稳压电路的问题吧 重点查反馈电路

网友:
检查有tl431和光耦组成的反馈回路了 再不行就把IC 换了

网友:
有个故障和你一样的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p;page=1#pid1591366

网友:
换个电源IC试吧......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换过431和光藕没解决,结果出在IC上,并不一定IC有电压输出就证明他没问题,一切皆有可能........换了LD7575PS后就好了

网友:
可能是稳压电路有故障吧,重点查一下稳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