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E390A不触发开机无反应

楼主(2010-06-01):
前些天有收到一台昭阳E390A不触发开机无反应,电流在0.01。请问哪位高手有修过此故障的,TPS51120是否是按键开机后才会有5V,3。3V输出。因没有下图纸,没有发现后级有明显短路现象,请问侍机哪个DC DC电路有电压输出。看南桥晶振是工作的,请高手指点。先谢了!!!

网友:
楼主,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
是呀,这个只能按上电时序来查了,你看一下图!

网友:
E390也是点火回路吧,可能是构成真正B+的电压没出来

网友:
还是没找到原因,请高手跟进。

网友:
先看下3/5伏出来没在说

网友:
看开机键有没有3。3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