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板没声音

楼主(2010-06-01):
后面板正常 前面板没声音 前面板USB 正常  线也检查过了 没问题啊 不知道问题在哪 高手刺教一下

网友:
大哥,说清楚你的是什么板了,有很多就比如说华硕的有几款都是在BIOS里面调的

网友:
关键我都放电了 不好使

网友:
看看主板上的跳线连接,实际上前后接的都是一个输出点,是通过跳线连接的,仔细查下,应该能找到问题,实在不行,飞线接也行的。

网友:
主机箱上的前面板有没有换过试一下,一般来说前置很少坏

网友:
确定声卡驱动没有装错的话..要是HD声卡.要在控制面板里面设置一下.华硕的话要在BIOS里面把声卡改成AC 97

网友:
有的主板不支持前后音频同时使用,有的需要在音效管理器里面进行设置

网友:
HD的话,禁用前面板。

网友:
我有一P4主板,前面正常,后面有声无立体声,那位高手指教。

网友:
有的前置坏,会导致后面无声音输出。
你现在是前面无声,后面有声,如果排除软件驱动问题,那就是它本身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