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BIOS刷烧了个7600GS,死因不明。

楼主(2010-06-01):
今天搞了个7600GS,测过阻值没问题,上机不显,挂个PCI显卡进NVFLASH认到卡,但不能刷,一想是BIOS问题,换了个BIOS芯片,从7300GT拆的,结果NVFLASH也能检测出显卡,但还是不能开机,由于无7600GS的ROM,随手刷了个华硕7300GTDDR3的ROM,重启能开机了,进系统一会儿黑屏了,重启不亮了,拆下一测,GPU显存都对地短路了。
原因1?难道是显存和GPU都用RT9259A,可编程,程序错电压高激穿?
原因2?换的BIOS芯片型号不一样,搞费了显卡?
原因3?显卡本身不好,自己挂?

网友:
温度高烧的可能性比较大,测一下显存到GPU看一下具体是哪个坏
如果VREF对地,GPU坏了

网友:
但这个卡不正常时温度很低的,能开机那两分钟还没测过温度。有上一个带风扇的散热,B1核心来的应该是80nm的,正常时我量过GPU电压1.2V。显存是2.1V。显存是奇梦达的。PCIE16对,有几个对地短路了。但上电不会断电保护,就不认卡。

网友:
对地短路总线肯定不正常呀,这种情况你可以断开短路的线,再测GPU那边是否也短,如果短问题就出来了

网友:
刷bios前应该降低7600gt bios的频率再刷,7600gs和gt频率相差挺大的

网友:
GS刷成GT不可行,需要改BIOS程序的

网友:
我刷了个7300GT的,不是7600GT,更新一下,把GPU卸下来后显存不短路了,打GPU供电阻值也好了,证明GPU挂了,找时间焊个7300GT的GPU上去。

网友:
刷BIOS后频率太高.导致温度过高烧了GPU了..很正常..记得刷不同的BIOS时要看一下其频率是否匹配

网友:
    修了那么久...从来没试过刷BIOS烧了GPU的!LZ的运气真差!我刷BIOS一般都很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