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烧坏C5707

楼主(2010-06-01):
有台DELL的15液晶,换过C5707后,用了两天。又把5707烧了,请问还有哪些地方要换元件??

网友:
你把前面的两个高压包也换了吧。一直烧5707有可能是高压包有问题

网友:
一般修到C5707坏的机器,,,还需检查高压电路(如高压包加焊或高压电容故障)

网友:
有条件的话就换个高压条哦

网友:
除了高压包,也许灯管过流,使得C5707电流增大发热

网友:
看看无极性电容,还要9024,高压线圈,仔细检查下

网友:
应该是5707旁边那个聚丙烯电容容量变小了,我以前也遇到过

网友:
一般是虚焊

网友:
我把电容全换过了。全部加焊了一次。现在正常。在试机中。等待结果。

网友:
楼主  其实这个问题基地都已经说明很多遍了  C5707相当于CRT显示器上的行管,引起烧C5707的有高压包脱焊,灯管瞬间电流增大  或高压包烧坏,, 代换是要两个一起换,,有条件的话把中间的那个电容也一起换掉  补焊高压包

网友:
恩!是高压问题

网友:
c5057一般要成对换,否则因放大倍数不一,从而导致其中一只温度较高烧毁。
另外高压变压器也要加焊一下。

网友:
一般换5707,我们是一对的更换,然后补焊变压器的脚(全部都补一次),还有那两个升压电容也要补。一般都没返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