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707

楼主(2010-06-01):
有台DELL的15液晶,换过C5707后,用了两天。又把5707烧了,请问还有哪些地方要换元件?

网友:
更换0。22UF,160V的电容 补焊高压包。

网友:
不当要换中间的那个0。22UF,160V的电容而且还要更换给它们拱电的9024也是像5707的模式差不多但是各种原理不一样,一般BENQ还有DELL喜欢转这种管子,而且是经常与到过这样的事,不信自己看看好了。

网友:
功率器件补焊就好了,不补焊返修率100%

网友:
两个c5707一起换掉

网友:
一般烧C5707是因为高压包脱焊 或灯管瞬间电流增大   代换时要两个一起换,,,另外补焊高压包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
楼主  其实这个问题基地都已经说明很多遍了  C5707相当于CRT显示器上的行管,引起烧C5707的有高压包脱焊,灯管瞬间电流增大  或高压包烧坏,, 代换是要两个一起换,,有条件的话把中间的那个电容也一起换掉  补焊高压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