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液晶显示器z221的故障咨询

楼主(2010-06-01):
大家好,我有一台长城的z221  22寸的液晶显示器,最近出现了故障,前几天屏幕中某些位置会出现一些彩色点点,然后会突然黑屏,然后屏幕就出现一些灰白色类似声音频谱样的东西,我拆开换掉高压板那个25v 470uf的电容后,开机自检黑色背景下偶尔会偏红,进入到桌面后,浏览图片看起来像256色那样缺色,过渡很差,但是桌面图标看起来好像又比较正常。  请问各位大虾,这个情况是屏的问题,还是驱动板或高压板的问题,又或者是排线的问题呢?另外,要换驱动板的话,换什么样的合适?在淘宝上我看长城g96那个板,跟我这个的实在是太像了,不知道换上去能用不?
对大家的关注和帮忙,表达最衷心的谢意!!!

网友:
在显示器出现灰白色波浪的时候,我拔掉显示器的信号线试过了,在检查到无信号断电这个过程中,灰色波浪还是存在,证明不是显卡的问题,各位就不要说什么换显卡之类的了,谢谢!

网友:
把屏拆出用其它驱动板试,以确定是那部分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上的建议。问题的关键是我不是维修人员,这个是我自己的显示器,所以我也没有通用的驱动板去试验。当然,我个人自己动手做过电路板,所以有一定的动手经验,只是不会维修显示器,所以。。。

网友:
可能是屏线松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这位老兄了,拆机把屏线接口那多加了块东西压紧后,现在好了,不过接口因为有胶,让我弄坏了卡条了,不过总算是正常了~~

网友(2010-11-19):
我的Z221是每天头次开,正常,用1小时吧,就黑白灰屏交替了,就可以关机了,次日依旧,哈哈,TMD到是限定了我上网时间,长城啊,我倒还要感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