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适配器烧了一主板,一笔记本。怎么回事

楼主(2010-06-01):
今天买了一电源适配器。标的是19V  4.74A

插在一块工控用适配器供电的主板上。。就插上。没有开机。大概2分钟。CPU散热片和。北桥散热片很烫。于是很怀疑这个适配器有问题。于是拿去检测主板。供电芯片已经烧了。。

测了下适配器电压。在19V左右

由于好奇心强
把这适配器插在自己笔记本上。。。开机正常。。但是进入桌面后。。1分钟死机。

再开机时不正常了。。就出现条纹花屏了。。。

笔记本原配适配器是。19V  3.2A好像。

很怀疑这个适配器有问题。于是找卖适配器的老板。。那老板把适配器。加电后。看到灯亮就说是好的。根本不给换。

我也想不是怎么回事。。求解。。。。。

网友:
LZ你买的适配器电流不对吧

网友:
最初级的问题你的适配器和你的负载不配套呀

网友:
电流一定要对上是吗。。比如说。3.2A    也一定要用3.2A是吗

网友:
今天买了一电源适配器。标的是19V  4.74A

插在一块工控用适配器供电的主板上。。就插上。没有开机。大概2分钟。CPU散热片和。北桥散热片很烫。于是很怀疑这个适配器有问题。于是拿去检测主板。供电芯片已经烧 ...
引用 网友A:

便宜的适配器都这样

好好给老板说,一般都给你换个

我们曾经烧过IBM T,连续4个本

便宜适配器害死人啊

我感觉,有时候,瞬间电压会增高

网友:
最简单的道理,便宜没好货!

网友:
是的 他的电流输出不稳定啊 可能会瞬间过高 还是用好一点的哈

网友:
当然是原装的好呀,可原装的很贵,一般客户不愿意买!

网友:
这种便宜的适配器偷工减料很容易烧主板。过流过压保护性能差

网友:
原来如此,本来不想在淘宝上买。就是怕买到垃圾货。才到本地买的。结果这样

网友:
电流最好不要高,电压高点没问题

网友:
电流最好不要高,电压高点没问题
引用 网友B:

适配器烧主板跟额定电流一点关系都没有,关键是瞬间的输出电压超出了主板电路的可承受范围。

网友:
估计是滤波整流那块有问题,适配器输出的电压有杂波你用万用表是测量不到的,要用示波器测量

网友:
适配器上标的是输出电压和最大额定电流,而不是输出电流。不良适配器烧机器主要是输出电压不稳定,可能有尖峰、浪涌导致。

网友:
您好,我是做笔记本电源适配器的。这个我感触多,有发言权。你买的电源适配器是最便宜的那种,此种没有过载保护,电流和电压会瞬间一个大的跳变,所以你的电脑是电源烧毁的。建议千万不要贪图便宜买最便宜的适配器。我店里以前卖便宜的总烧笔记本,所以后来不做了。现在卖都只做原装还有高仿的。

网友:
同意16楼,负载能力差,负载变小时电压不稳,瞬间输出电压高导致

网友:
对于这个适配器。我想退货了。不过那老板认为只要插电。适配器灯亮就好。 这样。他肯定不会退的。我有啥办法。。不过这个东西实在不敢用了。他那这样的适配器很多。。不知道下一个会是谁

网友:
电流最好不要高,电压高点没问题
引用 网友B:

这种搞法还要烧,呵呵!

个人觉得配适器要注意以下几点:
1、电压相同
最好跟标称的电压要和笔记本要求的电压相同,如果不同正负1V应该不会有问题,因为标称电压本身也会有误差。当然强调最好电压相同。
2、电流不能小
适配器标称电流不能比笔记本要求的电流小,但可以比笔记本要求的电流大,当然电流越大通常价格也越贵。比如我用的电流表是30V/5A的,使用时电流开到最大,电压选择跟笔记本相同,电流显示的数字是变化的,但并不会一直输出5A。不要担心标称电流大会烧本本,因为标称电流是指适配器的最大电流,具体输出的电流是根据负载的需要输出的。
3、接口大小和正负极要相同
接口的大小肯定要一样,不然插不上去或插不紧,另外要注意正负极,大部分适配器都是外负内正,但也有小数不同。

网友:
应该是电压不稳定把。。。。。  仔细测量一下嘛

网友:
烧东西和电流没什么关系吧!便宜的适配器里面的电路太简单了,没输出保护功能,滤波太差,电压输出很不稳定的

网友:
便宜没好货,打开里面一比就知道了

网友:
只能算lz倒霉吧  呵呵呵

网友:
现在的电源管理芯片一般是能宽幅工作的那种,要不是适配器有瞬间的高压,一般不会烧掉的,一般的笔记本如果保护隔离做的不是很严格,15-20v都能工作的,稍微有点波动也不要紧,估计楼主的那个适配器时瞬间电压高了,然后导致烧坏了的

网友:
谢谢各位的帮助。今天换了个品胜的。一切稳定。。

网友:
试配器的选择直观的考虑输出电压和功率,但是有些厂家在生产成本上做文章,使得输出的电压不稳定,波动大,抗干扰性低,楼主烧芯片可能是后面的因素影响的.建议选择电源一定要好品牌,可以省去很多不必要的奇怪的麻烦.

网友:
现在很多的OEM电源做工很差,用料不好很容易电压过高烧电脑的

网友(2025-01-14):
我还没碰到过适配器烧笔记本的,逻辑上说不通,如果适配器内部短路那一般不会有输出,适配器里的保险就自动断开了,就算有输出,主板进电位置还有保险,有异常也会先烧保险,一般烧不到后面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