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测主板电压测得PWR SW的两组数据?

楼主(2010-06-01):
现在手上有块MSI PT8 Neo-V的故障主板,上U开机,其他的插不插都跑DD

从来没测过的我,用二极管档测得PWR SW的对地阻值为290\490左右(在清除CMOS电池供电和没接市电的情况下)

      正常的话,不是有一端接的地的么?

           现求跑线路的思路和相关资料,求求各位多多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档在DD你测一下PCI槽上A14脚3.3vsb阻值是否过低,内存,显卡,桥供电都得测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PCI的等下去测一下,像内存和显卡的测试请问是不是测供电啊?其他的呢?(只有用万表测试)
        因为小菜现手头上没有示波器那样高档的设备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翻开书第132页,A14脚的信号线定义为:Reserved
  接上市电,用直流20V测A14脚(正面对的板子,PCI卡子短的在右边,从第左上排第一脚数,数到14)为3.28!(DT9205数字万用表)

网友:
PCI A14 是:3.3V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