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0intel主板

楼主(2010-06-01):
碰到一块Intel370主板换了没有2个月的CPU就烧了,烧了2个CPU都是过了几个月才烧的,这是什么原因所致,请前辈指点

网友:
CPU供电电路不良,或者CPU没有按装好

网友:
特别是370和462的CPU如果你不放好或者没有把 煽热给做好就容易烧CPU。

网友:
一般在正常供电下不会坏,除非在超频。

网友:
这主板也该出够力了,曾太爷爷辈的主板了。想换的话也就十几二十块钱,研究它已经失去意义了。

一句话,超过工作年限了,寿命到了,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