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CER 4736ZG机器上1G内存可以显示,2G不显示

楼主(2010-06-01):
求助ACER 4736ZG机器上1G内存可以显示,2G不显示。
确认内存没问题的,换过,而且此机器标配内存为2G。原机器内存换到别的机器上没问题,也从别的机器上拆下来试过,也是无显。
对这种故障无思路...请各位指点下,谢谢!!~~~~

掉件,那个输出内存基准电压的IC不知怎么的就没了

网友:
内存频率注意到没?

网友:
建议你做北桥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内存频率都是1066

网友:
将内存频率改为800的条子试过没有

网友:
DDR3  的没有800频率的呀,你是说把内存的频率降低吗?   关键是用2G的那根点不亮,1G的就进系统都正常无故障

网友:
三代内存是不是有几种标准啦?我上次给X200加了根内存,老是死机,新内存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换过几条新内存试过呢,而且把原来的内存也放到别的机器上试过,都没问题的

网友:
支持2G是支持2根一个G的吧 一根2个G的不支持吧

网友:
9# 今晚还打老虎    无故障前原来的条子就是一根2G的呢!

网友:
大家帮帮忙呀,试压过各个桥都无效...应该往哪方面查呢?

网友:
这种问题比不开机难修,如果刷BIOS没有用,就得换U或北桥玩玩了。
注意:可以多换几个品牌的内存试试!!!

网友:
最好还是不要动主板,实在不行,让他到售后中心加吧,要不出了其它问题,客户还得来找你。

网友:
机器出保了么,先刷个bios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