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2007WFPB高压板故障

楼主(2010-06-01):
接到机器时,是开机指示灯亮,屏暗,能看见屏上有图像,判断是高压问题,拆机,发现是六灯的高压板,高压板主供电保险烧断,是5A的.拆掉保险测,有一个8脚的东西对地短路,上面标着是,SP8M3 ,更换后,不短了,换上保险后,能点亮正常使用.本以为没有问题了,就还给客户了.可过了有两个星期,客户说又坏了.拿回来拆开,发现还是保险和SP8M3坏了.不知道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
其中灯管老化,使得电流增大;
高压包其中有内部临界短路的,发热厉害。

网友:
检查一下  高压板上的一些小元件 一般容易坏的也就是一些小元件   细心一点相信楼主 能够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