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卡发烫无法正常开机

楼主(2010-06-01):
华硕915B网卡发烫无法正常开机吹下后可以正常开机,请高手深入解析。

网友:
3.3vsb短路
拆掉后查一下边上的供电,如果没有坏的再换一个新的网卡芯片

网友:
换网卡芯片,或者拆了不用,装独立的网卡

网友:
网卡短路了,电流过大,电路保护了。

网友:
雷击的板子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正解。
。 直接加个外加网卡。拍拖又洒脱

网友:
3.3vsb短路  换芯片。换了还出问题,别放芯片 直接放独立卡。省事

网友:
换了怎么会还出问题?不解?

网友:
确定问题件后,换后怎么肯呢个还有问题?

网卡 和南桥 公用的 3.3v
网卡短路 3.3v 被拉低!3.3vsb 供电偏低,所以不卡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