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网打尽电源IC代换问题之液晶电源IC代换集

楼主(2010-06-01):
发一些电源IC的代换资料                                                                                                    DAP8A \DAP7A\LD7575\203D6\203X6\200D6可以直接代换,203d6是16v工作电压,而7575是30v ,代用要改启动电阻,可以用1200AP40直接代用
OB2268,OB2269,DAP02,SG6841,SG5841DAP02 \SG5841\2G6841可以直接代换
1200AP40\1200AP60\1203P60\1203AP10可以直接代换
DM0465\CM0565\DM0565代换{要改电路}
TOP246Y\TOP247Y可以直接代换。                                                                                                    大 家来整理一个液晶电源的电源管理芯片集吧
格式如下好了
液晶品牌与型号  电源管理芯片型号与封装  可代换型号
BENQ 71G+          1200AP40 直插     1200AP10 1200AP60
AOC 712SI            EA1532A贴片
三星型号忘记        DM0565R
优派型号忘记        TOP245YN
LG型号忘记           FAN7601
飞利浦170s6        dap02alsz 贴片
LG型号忘记           FAN7601  可以用LAF0001代
飞利浦170s6       dap02alsz=sg6841
美格WB9D7575PS
清华同方 XP911WD7575PS
联想LXM -WL19AH  LXM-WL19BH D7575PS(早期有的用:NCP1203D6)
联想LXM-17CH:1203D6
方正17寸:1203D6与LD7575PS
方正19寸:LD7575PS
BenQ: FP94VW  FP73G FP71G+S FP71G+G FP71GX等都是用:1200AP40
LG 22(南京同创):LAF001与STR W6252  。  LG 19寸:LAF001
联想L193(福建-捷联代工):NCP1203D6
PHILIPS 170S5FAN7601)
PHILIPS 15寸(老产品):(FAN7601)
LG型号忘记           FAN7601  可以用LAF0001代

其他我知道的常用型号有
SG6841DZ 贴片  很多机器上用到
SG5841SZ 贴片   用SG6841DZ可以代用,
DAP8A 与203D6可代用
还有LD7575可用203D6代用,只是1脚的对地电阻不同,LD7575是100K,203D6是24.1K,LP7552可用SG6841代用

203D6 NCP1203D60R2 NCP1203D60R2G和DAP8A 直接代换
DAP02ALSZ与SG6841S可以互换
1200AP40和1200AP60直接代换
5S0765和DP104、DP704直接代换
DP804和DP904直接代换
2S0680和2S0880直接代换
TEA1507和TEA1533直接代换
LD7535兼容 SG6848 (6849) / SG5701 / SG5848 /LD7535 (7550) / OB2262 (2263) / OB2278(2279)RS2051
LD7575和NCP1203、NCP1200 OB2268 SG5841 LD7552 OB2269  OB2268 RS2042
CR6860兼容ACT30,
CR6853兼容OB2263,
CR6201兼容THX201,TFC718;
CR6202兼容THX202,TFC719;
CR6203兼容THX203,TFC718S。
CR6848兼容SG6848/6849/5701/5848,OB2262/2263,LD7550/7535.
CR6850兼容SG6848/6849/5701/5848,OB2262/2263,LD7550/7535.
CR6842兼容SG6841/6842,OB2268/2269/2278/2279,LD7552.                                                                                     没有的大家补上,资料的累积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希望可以抛砖玉.    5楼和9楼有补充

那面具,真薄 + 2 还有什么好东西,都发出来吧!顶

网友:
OCP5001-----------TL5001
AMC3100----------LTC3406/AT1366/MP2104
OCP2150----------- LTC3406/AT1366/MP2104
ACT6906----------- LTC3406/AT1366/MP2104
OCP2160-----------LTC3407
AMC34063A-----------AMC34063 .
AMC7660------------AJC1564
ACT4060--------------ZA3020LV/MP1410/MP9141 9 Z.
ACT4065------------ZA3020/MP1580
ACT4070----------ZA3030/MP1583/MP1591MP1593/MP1430
AMC2576-------LM2576 8 AMC2596-------LM2596
OCP2576--------LM2576 .
OMC2596-------LM2596/AP1501
VA7910---------MAX1674/75 L6920 AJC1610
SM9621---------RJ9621/AJC1642
PT1301----------RJ9266
PT4102----------LT1937/AJC1896/AP1522/RJ9271/MP1540
ACT6311-------LT1937
SP1937-----------LT1937/AJC1896/AP1522/RJ9271/MP1540 '
OCP3601---------MB3800
OCP1451---------TL1451/BA9741/SP9741/AP200电源IC
STR-G5643D G5653D G8653D 直接代换

203D6和DAP8A 直接代换

1200AP40和1200AP60直接代换

5S0765和DP104、DP704直接代换

DP804和DP904直接代换

2S0680和2S0880直接代换 支持二当家de,我也发一点

网友:
AP1501/A,3A PWM 降压DC/DC,TO263/TO220,输入电压范围3-40V,可完全替换LM2596
AP1507,3A PWM 降压DC/DC,TO252,输入电压范围3-24V,可替换 PQ1CZ21,PQICZ41,PQ1CG21
AP1513,2A PWM 降压DC/DC,SOP8,输入3-23V,转换效率高达90%,功能替换MP1410
AP1506,3A PWM 降压DC/DC,TO263/TO220,输入电压范围3-24V,可完全替换LM2596,LM2576,LM2575
AP1510,3A PWM 降压DC/DC,SOP8,输入3-20V,转换效率高达90%,功能替换MP1583,MP1580
AP1512/A,3A PWM 降压DC/DC,TO263/TO220,输入电压范围3-60V,可完全替换LM2576HVS/LM2576HVT
AP1509,2A PWM 降压DC/DC,SOP8,输入3-23V,转换效率高达90%,功能替换LM2594
AP1521,LED 驱动 IC,可替换LT1937,NCP1403,RT9271G5111,MIC2287,MP1523,LM2703,SP6690,TPS61040,CAT37
A180,CMOS HALL开关, 替换松下AN48800,TLE4913
AP1624,升压DC/DC,功能上可替换RT9266,XC6368,XC6371
AP1609,2A 升压DC/DC,SOP8,输入2.5-6V,输出可调,最高输出可到17V,功能上可替换LM2622
AP1522,BIAS偏压IC,SOT23-5,输入2.5-10V,频率1.2MHZ,最高可输出36V
AP1515,1A PWM 降压DC/DC,SIP-4,输入电压范围3-20V,功能替换MC34063
AP2001,2通道 PWM 控制IC,SOP16,输入电压范围3-40V,可替换 TL1451,BA9741
AP2014,同步整流PWM 降压控制IC,SOP8,输入3-12V,带载5A时转换效率高达92%
MP1410,2A PWM 降压DC/DC封装:SOIC8 输入电压范围4.75-20V.
MP1591, 2A PWM 降压DC/DC封装:SOIC8输入电压范围6.5-32V.
FSM75N75-完全替代ST75NF75、精简指令的MDT单片机-完全替代PIC16F72、PIC16F505、FSH41霍尔元件-完全替代SS41霍尔元件等;

网友:
屏IC代换LXD91811=LXD91812=LXD91810

THC63LVDM83R完全可替代DS90C385

THC63LVDM83R完全可替代DS90C385、THC63LVDM83C、THC63LVDM83A

NT7167FG-00007可替代BU9010KVT 621 H28

网友:
我持反对意见了,代换是个好办法,从成本上去考虑果然是很好,但是要收集很多电源IC不容易,收集的这些电源IC也有不良品,代换时并非每一次都能成功代换,炸电源是常有的事。新品的电源IC价格不非,在做维修价格较低的今天,出钱买大量新品电源IC已是不现实的了。不如直接买电源板了,遇到电源IC坏的,就换板了。IC的价格7元,电源板的价格30元。虽然IC价格低,但风险大,买回来用上去不行就要赔7元。换电源板是不会赔的。奉劝维修新手,不要盲目代换电源IC。

--------------------------------------------
2009年6月19晚做以下补充:

  本人从事维修工作多年,技术算不上先进,但实践中还是有一些经验的,本贴资料多年前就见过,这样的资料网上太多,只做参考,不足以信,没有实践不可轻易代换。不同电路也不能随意代换,具体电路要具体分析,不能一概代换。

  随便代换电源IC不炸电源才怪,再次奉劝各位维修新手,高难动作,请勿模仿!自认是高手的请随意代换。楼主的资料,无非是从网上传来的,真实性几乎没有,发贴之前有过实践吗,即便是部分代换成功,确定外围电路完全一致吗,可靠性有几分。做为高压交流的220V电源部分的电路,其电源IC功能各异,具体电路要具体分析,盲目代换没有好结果,轻则炸保险,重则全场停电,以安全为主,希望各位新手不要盲目代换。为代换一个芯片,改电路更无任何价值,维修当以安全稳定为主。非要代换的,请做好安全措施,每次代换完通电前,先找一220V的灯泡,接在保险管架子的两端,通电后如果灯泡明亮,说明有短路存在。
  我再来发贴是给新手看的,老鸟请飘过,也请你们不要忘记曾经炸电源的惨痛教训,没有经历过炸电源的,不认可其是维修高手,没有失败过的高手是不存在的。发贴告诉新手电源IC的代换方法,而只字不提其风险,让新手都以为电源IC就象电脑主板上的低电压芯片一样随便换,换错了没有关系,至少不会炸。但是有时候,高压的电源IC换错了是没有后悔机会的!
  修电源部分,检查完保险、互感滤波器、整流桥、热敏电阻、滤波电容、开关管,变压器、整流管,以及反馈的光耦和431等其它元件,检查电源IC外围电阻、电容、电感有无明显外观损伤,小型二极管、三极管有无损坏后,可以考虑更换电源IC,最好原值更换。代换是你技术达到一定程度,而手头又正好没有原型号元件时的一种万般无奈方法,而非随意上来就换。做为专业维修人员,我常备多种电源IC,如果遇到我正好没有的电源IC坏,我选择换电源板,三分钟搞定,不必承担心理压力和负担。

--------------------------
看到有人点评我的贴子,补充几点:
换电源IC最好直接原型号换,常用的电源IC也就几个如:EA1530A EA1532 LD7575 SG6841 200D6备这几个就够用了,25元一片的电源高压一体板再买上几片,遇到雷击的显示器,发现电源IC坏的,直接换,没有这一型号的IC,就直接换电源板,有速度也有效益。换下的旧板,由于大部分原件是好的,可做为料板。
这位许版主,如此点评,屏坏了换新显示器,你不会先点屏吗,有点屏的各种套装吗?年轻版主以为自已技术有多好,我来给你算笔帐,你来换电源IC,你知道电源IC的价格吗,批发价一片3-7元,但是一片是不好买的,电子市场的零售价在7-15元,这些IC并不是换上去就能用,也有换上去修不好不能用的,也有其它因素不能用的。有人说可以在别的坏板上拆电源IC,但是坏板都是因为电源IC部分炸掉了才能称为坏板,电源IC没有坏,多数直接修好了。又说回来,年轻版主都是以维修为主,从不换板,哪里来的坏板拆电源IC。电源高压一体板的价格在25-30元,可以说百分之百能用,换电源板也是有技术含量的,大小尺寸要会调整,正着反着只要能装下即可,用胶枪固定好绝缘好。+5V、GND、ON、ADJ线路要熟练会接,换下的旧板,300V大电容、保险管、开关管、整流桥、431、光耦等元件多数是好的,这些东西可能在以后要修好5、6台显示器了,这笔帐年轻版主不知算过没有!

网友(点评):
换电源板,万一屏幕也坏了会浪费我的时间,保险的方法就是直接重新换台显示器!哈哈

网友(点评):
只要引脚一致,外围没有短路,是不会炸机的!觉得你才有误导新人的嫌疑!液晶的技术难度就是是靠改电路,你换板子不要money,你换板子能提高技术?怕炸机像我一样买副眼镜!你有经济概念不

网友:
14# 你平常修掖晶,都是换扳子吗?

网友:
CM0565和DM0565不能直接代换!(试过)三星20` 206bw
(应该说不能直接代换!-但是可以代换但要改电路!)

网友(点评):
DM0565和CM0565得区别在于6脚,DM0565的6脚是启动电压输入端,从300V接一个100K的电阻输入。CM0565的6脚是电流检测脚,通过5K电阻到开关管S极取样电阻,DM0565代换CM0565要拆掉原6脚的5K电阻,从300V接个100K电阻,引

网友(点评):
引入6脚启动电压就可以了,CM0565代换DM0565只要拆掉6脚启动电压,再用个5K电阻接到电源管S极取样电阻正端,就可以了

网友:
随便代换电源IC不炸电源才怪,再次奉劝各位维修新手,高难动作,请勿模仿!自认是高手的请随意代换。楼主的资料,无非是从网上传来的,真实性几乎没有,发贴之前有过实践吗,即便是部分代换成功,确定外围电路完全一致吗,可靠性有几分。做为高压交流的220V电源部分的电路,其电源IC功能各异,具体电路要具体分析,盲目代换没有好结果,轻则炸保险,重则全场停电,以安全为主,希望各位新手不要盲目代换。为代换一个芯片,改电路更无任何价值,维修当以安全稳定为主。非要代换的,请做好安全措施,每次代换完通电前,先找一220V的灯泡,接在保险管架子的两端,通电后如果灯泡明亮,说明有短路存在。
  我再来发贴是给新手看的,老鸟请飘过,也请你们不要忘记曾经炸电源的惨痛教训,没有经历过炸电源的,不认可其是维修高手,没有失败过的高手是不存在的。发贴告诉新手电源IC的代换方法,而只字不提其风险,让新手都以为电源IC就象电脑主板上的低电压芯片一样随便换,换错了没有关系,至少不会炸。但是有时候,高压的电源IC换错了是没有后悔机会的!
  修电源部分,检查完保险、互感滤波器、整流桥、热敏电阻、滤波电容、开关管,变压器、整流管,以及反馈的光耦和431等其它元件,检查电源IC外围电阻、电容、电感有无明显外观损伤,小型二极管、三极管有无损坏后,可以考虑更换电源IC,最好原值更换。代换是你技术达到一定程度,而手头又正好没有原型号元件时的一种万般无奈方法,而非随意上来就换。做为专业维修人员,我常备多种电源IC,如果遇到我正好没有的电源IC坏,我选择换电源板,三分钟搞定,不必承担心理压力和负担。

网友:
我持反对意见了,代换是个好办法,从成本上去考虑果然是很好,但是要收集很多电源IC不容易,收集的这些电源 ...
引用 网友A:

我想咨询一下,电源通用板一般跟原机的电源高压一体板怎么接?驱动板应该好接了,找到开关,adj,12v和5v就行,原机的一体板一般应该断开些什么东西,然后将12v接入?

网友(2010-09-01):
今天遇到一台三星(应该是正品,三星修的都快吐了,所以直观上看去,就定它是正品了),943SN PLUSE,IC:FM300N  有代换的吗?

网友:
其实液晶电源很好修,一般找不到同样的芯片,我都是用DP904等来替换,当然要适当改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