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石 Lanparty UT NF4-D CPU供电电路

楼主(2010-06-01):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后.JPG这是根据我自己的理解修改的
电路图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找不到给漏极供电的电压
桌面

网友:
每个MOS管并不短路,并且附属电源控制芯片的高端门驱动控制脚也不和MOS管的脚相连,更加认证了它本来就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
上下管的型号是不是完全一样的

网友:
有散热片盖住,看不到型号,不过它门之间的电阻相同,应该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