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电源板3.3v电压作用

楼主(2010-06-01):
请问液晶显示器电源板3.3v电压作用是?
主要给什么供电, 不用可以吗?
现在的通用电源板,只有12V与5V

网友:
一般是驱动板的主芯片或屏本身供电,不接可能会白屏

网友:
用1084,转出一个3V3。就行了。

网友:
2楼大哥,
你的个人图片是3000U吧, 得多少钱哦?还有580U?

网友:
3.3V是给驱动板主芯片供电的。5V 是给24C系列存储器还有屏电路供电的。有的原装驱动板上还有1.8V供电。这些电压都是通过5V转换过来的。

网友:
那大家见了原板有3。3V,又修不好的, 怎么办呢?
现在的通用板都是12V与5V,如何改板?

网友:
用大功率的1117或1084转啊!

网友:
通用板只需要12V供电,剩下的事情是通用板自己解决,你只要接好屏线,高压条和按键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楼主想最小代价话就在电源板上加大功率的1117或 1084  如果不想那么麻烦的话  就直接把驱动板也换掉  通用驱动板只需要 12伏或5伏  供电就可以了  剩下的各种电压就由驱动板自己解决了

网友:
s楼上的错了.通用驱动板只需要12V就够了.

网友:
那是回到电源板控制屏开关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