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晶振测不到电阻值是否说明南桥断路或虚焊

楼主(2010-06-01):
两脚间没电阻值,两脚对地没电阻值,是否说明是南桥出问题了

网友:
晶振只是一个时钟电路一部分,你的测量法不能判断南桥坏,南桥电源输入端对地电阻好低或在PCI A14,A15对地短路(拆了集成网卡),USB接口中间两脚对地短路等,一般说南桥有问题

网友:
你可以测一下其二两的电压和波型形来断定是不是南桥损坏

网友:
电阻都无穷大了,那里还能测到电压 3# 乐天

网友:
能不能说明一下测不到电阻值是什么问题造成的呢 4# tangtang

网友:
是不是击穿了,坏了才测不到电阻值!!!

网友(2014-04-13):
大概范围在什么  段 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