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主板电源管理芯片好坏

楼主(2010-06-01):
主板电源管理芯片是主板相当重要的部件。我们都知道,一个元件工作运行起来需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是电压、第二是频率。主板电源管理芯片负责提供给主板各个部分芯片的电压。一般一块坏的主板放在面前的时候,我们首先检测的就是主板电源管理芯片,看芯片有没有输出电压。主板电源芯片怎么判断好坏呢? 主板电源管理芯片的判断步骤如下: 1.首先主板电源芯片坏了之后CPU是不会工作的,也就是说,主板上电之后CPU会没有温度,这个时候就可以用电表的二极管档测试电感线圈与地的阻值。如果电表滴了一声然后阻值逐步上升的话,那就证明电源芯片是好的。反之,如果阻值为0,那就证明电源供电部分有问题。 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我们该怎么处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CPU脚座旁边的电源调节三极体取下来,如果电感线圈还是对地短路,则判断为电源芯片的问题。 2.如果外围电源都正常,但是电源芯片电压不正常。那就通过外围电路的关键点的电压来判断,首先检查一下场效应管G极的电压。另外可以通过外围电路的对地阻值来判断,例如G极电阻的阻值是不是一样的。如果外围电路均正常,这个时候就可以用替换法来判断主板电源管理芯片的好坏了。

网友:
一个元件工作运行起来需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是电压、第二是频率。主板电源管理芯片负责提供给主板各个部分芯片的电压。
这两句话是否在斟酌一下?????????

网友:
电源IC好像不要用频率哦 是开启信号

网友:
也不一定啊,电阻为0,也有可能北桥挂了,还是用表测上下管DS间电阻为准。

网友:
说的不是很清楚啊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的三大条件都满足才能换电源管理芯片! vcore的供电  vccvid高低高电平  en开启脚是否有电压 看这三大条件正常后可以换个电源管理芯片试试!

网友:
电源IC就是查主供电,VID组合,EN信号就行了,

网友:
是有点看不明白

网友:
查EN还得要图纸了吧。

网友(2010-07-01):
回复 网友A:

    必须要查芯片的脚位图

网友: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CPU脚座旁边的电源调节三极体取下来,如果电感线圈还是对地短路,则判断为电源芯片的问题。
VCORE连接北桥,CPU座,部份连接到开启ICS的VTT的三极管,不能一下子就确定是电源IC有问题的!

网友(2016-07-17):
这些东西对小白很重要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