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纯粹经验维修一例。

楼主(2010-06-01):
接手ASUS X50VL 机器一台,是同行的。故障现象:不能安装系统,进PE正常。系统GHOST正常,解压安装的时候应该是到寻找硬件并解压驱动那一步就死机了。换一步步装的系统也不行。

我的思路是,进PE正常,一到解压驱动那里死机,可能跟网卡,声卡,光驱,硬盘等外设有关系。因为不知道怎么去测量这个机器。就把光驱硬盘,网卡 声卡等不影响电脑正常开机运行的芯片设备全部去掉。但是结果全部一样。考虑到这些芯片是南桥控制的,最终告诉同行,可能是南桥问题,需要重做南桥,但是做南桥有风险,可能会不显示,不能还原故障。经过顾客同意后。摘了南桥,本想准备换南桥的。南桥是SIS968。南桥需要订货,今天正好也不忙,就把这个拆下来的桥重新植株做上去了。唉 BGA就是好啊,设定好,启动,看看网页,聊聊QQ。自动跑完。想当初,我也是干过土炮的。等板子冷却,上电,重装系统,OK 自己都不敢相信,就这么搞定了。

分享这个经验本意是让新手少走弯路,更重要的是想知道,这种故障应该怎么去查信号。因为碰到这样的机器,除了测量各个供电电压是否稳定,各个芯片基本工作条件,根本没有别的想法了。 欢迎讨论

网友:
当然 除了桥 和这些外设通讯的线路也是也可能的 如斯 要搞死人的

网友:
我遇到的是 一切正常 就是不能下载东西 接外至网卡 也不行 换下载软件也不成 !
抱者试试看的想发 加焊了难侨 出奇的好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桥的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跟本就无从测起,只能靠经验一个个的换着试。我修个长城e530a(557s的主板)跑b0内存不过把所有相关的都换了还是一个样,真是没办法啦!嗨!还是理论知识有限啊!

网友:
呵呵 要都是南桥问题就好了

网友:
遇到同样的故障。。换了南桥不行呀

网友:
好多故障开始搞死人都搞不出最后还是靠运气搞出来的

网友:
即使有点位图,点线图,原理图,由于对一些芯片不了解,修起来同样困难,还是要多积累经验,配件。

网友:
1# lh19830905 长见识了。

网友:
呵呵!看来时南桥虚焊所致啊!

网友:
真夠硬~~東西全換了~~
原來是橋的問題.......

网友:
能进PE应该是软件问题吧!

网友:
看了楼主的帖子  感觉还得动脑子维修啊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支持共享精神啊!辛苦了。

网友:
这种问题只有依赖经验了,因为可以开机的话,电压基本都正常,信号也无法去测的

网友:
学习了  但有必要把主板的各个芯片都拆下来测么

网友:
我的方正 故障和你的一样不G系统不死机。 一G系统就死机 换过系统版本 故障依旧 南桥也换的全新的 还是那 求解

网友:
运气相当重要,有时侯不服不行

网友:
如果你的BGA思路一步能到位,先干了南桥再说,就可以排除其他所有的疑问了。

网友:
楼主为什么不先加焊一下南桥再植珠呢

网友:
我的一台 恢复系统 驱动都找完后 蓝屏不知道什么回事

网友:
拆外设芯片不行,就干南桥,那是正确的

网友:
我们做维修的最关键还是怎么样在最短时间里找到故障并且修好,跑信号不一定划得来的。

网友:
恩 不错 以前的时候像这样的故障我还真没头绪呢

网友:
像这样的应该一开机会有如PCI之类的报错吧

网友:
一般如果安装驱动 死机的话 我都是全部不安装 然后再看 如果还是死的话 可能 就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呵呵,有时经验还是比较有效的,比如DBM南桥比较爱坏的,一般USB不能用时,大多就是桥挂了,而FBM南桥发热量大,比较爱虚焊的,会导致死机,时开机时不开机的。

网友:
拿到机子先干2个桥,基本20%的机子搞定了

网友:
其实在台板上也有类似现象 一是:SB 二:BIOS

网友:
要修到信号的机器还是有难度学习了

网友:
桥虚焊的机率还是蛮高的,把我们害得很惨啊

网友:
这种问题应该还是南桥虚焊引起的。不知道楼主拆SB的时候有没有看下点。是否有空焊的呢?

网友:
谢谢分享,楼主也挺幸运的啊,像这类问题,有时搞死你也修不好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上次我就是遇到这样的故障,最后硬是没搞定。。。

网友:
一般我遇见这种情况,我都是先换个硬盘看下。
因为能进PE,在我认为一般主板都是没问题的,见识过了

网友:
PE GHOST都正常,第一反应当然是桥,不过我第一个想起的是北桥

网友:
资料还不错,谢谢分享,向你学习。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
维修经验 也很重要,楼主 可以少走 弯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