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条维修请教

楼主(2010-06-01):
128M母条带512M双面内存。RST软件测试如下:图2  另外一更512M 双面内存RST 检测软件显示全部红色,全部是红色数字是怎么回事啊。 请教大侠指教。谢谢

网友:
加焊了再说

网友:
条子刷了又刷,洗了又洗,应该不是缺焊的吧

网友:
不知道我判断的对不对。是第2和第4颗坏啦。反面是对于2、4 的那2颗,请教判断的对不对

网友:
128M带512双面条。RST检测全部是红色的,难道颗粒都坏了吗?不会吧,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5# tiananme02 换个板子试试

网友:
楼主要看你是什么牌子的内存。如果是现代颗粒的。建议你换反面的第二颗和第四颗芯片!

网友:
就是现代的。

网友:
这玩意儿对我来说是高科技啊,看来我要好好学习啊

网友:
说明他虚焊了要将某个内存取下在焊上去

网友(2012-09-14):
看来这个软件不会用啊

网友:
FROM  1M  TO768  改为from  256M  TO768M   然后摁确定键检测

网友:
有点高深,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