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PU的右手边。有一块ITE--IT8266R的芯片,,

楼主(2010-06-01):
几天前,在一块FOXCONN915PC的主板上看到这样的一块芯片,,在CPU插座的右手边,,型号是ITE--IT8266R。。。我是新手,这种芯片目前在我手里比较少见,,,请知道的朋友哥们帮我分析一下这芯片的功能是什么??损坏后是什么情况,,我有图可以发给你们看一下,芯片是长方型体的!!!!!!!
cpu
芯片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7422-1-1.html

网友:
是超频用的啊。很多板上都有这个,当CPU工作电压不太正常时也可以考虑换下试试

网友:
免跳线超频芯片
如果出现VID信号异常引起VCORE输出不正常的情况,就要查查是不是它坏了

网友:
在网上就可以搜索到这个IC,是免跳线超频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