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最怪的问题

楼主(2010-06-01):
插外接电源,CPU温度就上,从40度到100度了,拔掉电源用电池CPU温度就慢慢下降到正常

网友:
型号没有,配置没有,CPU风扇灰尘清理过没有。描述不完全。高手也没办法帮你分析啊。我是菜鸟。呵呵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吧

网友:
是什么机型啊,这种问题我想可以修好

网友:
联想的,板载CPU的

网友:
是不是用的鲁大师测的温度,,老子好多机器被他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