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本本开机掉电

楼主(2010-06-01):
朋友拿台明基的本本915的主板显卡是独立的ATI X600,按开机键指示灯亮,瞬间掉电,指示等闪下就掉了,电流到0。23,3M 5M都正常,南桥被前修者动过,不知道是换的还是加焊过的,有动过的痕迹,个电感也没有短路的,南桥和显卡我拿掉了还是掉电,起初我以为是显卡短了,拿掉一样,又把北桥拿掉了还是掉,接下来不知道怎么搞了,我猛了

网友:
查那个电压没有出来,还是那个电压短路

网友:
各项主要供是都上来吗,如果瞬间有,则测一下给USB等外围电路有没有短的

网友:
肯定是那个电压没有出来,楼主仔细看查~

网友:
不像是短路,应该是有某组供电没出来吧

网友:
上电顺见掉电,如何查某组电压没出来,?

网友:
开机瞬间测量不就有了?

网友:
电压短路和电压没有完全出来或供电芯片不良都会引起掉电,要一个一个排除

网友:
楼主这样修东西,好亏的,都换了这么桥了,还是要先确定问题才行

网友:
是不是后继有短路造成的开机掉电啊

网友:
这桥和显卡都给你拿完了还有什么修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