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费了我三个多小时的板

楼主(2010-06-01):
INTEL D845EPL/D845GVSR这主板不上显卡不跑马郁闷啊,一开始顾客拿来是网卡短路,拆掉网卡上U上内存死活就是不跑马,中间换过IO,刷过BIOS啦还是一样就是只显示D3也不报警,后来想想以前也遇到这样的问题,该不会要放显卡也才跑的吧,抱着试试看的希望上显卡一点竟然真的跑马了 .到此用了三个多小时.本来三分钟就可以修好的板翻了十倍,还走了好多弯路.所以希望大家以后也多长个心眼.

网友:
这样的啊,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硕泰克的主板吧

网友:
是INETL的板,硕泰克的板是不上显卡不开机的

网友:
学习了,想问一下如何判断网卡短路

网友:
是你的诊断卡老了吧,可能代码不全

网友:
第一次知道这种情况

网友:
那你们见过  NEC  S820  挡 D2 这个我饿提没   ?

网友:
学习了,想问一下如何判断网卡短路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都是测PCI的A14角阻值还有网卡周围的电容阻值最直观的就是上电用手触摸网卡芯片发烫不

网友:
是你的诊断卡老了吧,可能代码不全
引用 网友B:
我修板一般都有四张卡难道都是老化了?有一张还刚买不到一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