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V星865PE NEO2 主板怪病

楼主(2010-06-01):
次板为自己的,清理垃圾清出来的。见它不错舍不得当垃圾拆了,所以没事就折腾下看。
故障:一通电就自动关机,要拔电源过会插才能再次开机,反复如此·
偶尔被我开了2次机还装完了系统,各个功能都没问题,可关机后又是如此之后就再也没显过了,
强行开机内存 CPU 无电压,换了MS-7 如图2   换了之后有内存电压但无CPU电压。偶尔多强行开几次又能复位 CPU电压为1.52V
%98是开机就断电。
时钟都用示波器量正常,就是开机马上自动关 偶尔开了也不复位。

  搞了2天没好如图上 1 2 3 4 5 6 都换过确定换过的没有问题。今天又接了块不过是红色的,故障是开不了机,偶尔开了也不复位。请问是这板子哪里通病还是 北桥挂了?

网友:
MS-7
内存供电,CPU供电,显卡供电,3.3待机,哪个不正常都做保护!自己再查查吧。。。。

网友:
加焊主要芯片,烤下北桥试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