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X10奇怪问题,接可调电源,有时短路,有时不短路

楼主(2010-06-01):
老烧:C 32 33 电容。有时待机正常。 通病是什么故障呢,
通病
三星

网友:
修了个这个机器花屏的。显存焊爆了,郁闷。

网友:
显卡是插座的吧,不插显卡看看

网友:
断板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查C 32 33身边的电路看看,会不会有发现

网友:
短路时看看哪里发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