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141WX 闪屏 屏闪故障如何解决

楼主(2010-06-01):
LP141WX 闪屏 屏闪故障如何解决,进了一批屏,全是这个故障,哎,等亏吧
网上查了一下才知道是个通病,这轮玩大了,各位高手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呀,指教
闪屏

网友:
灯管、灯管是否虚焊、高压板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应该是灯管的问题吧

网友:
先排除高压部分的元件 再看看屏电路上的滤波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