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1719S指示灯不亮维修

楼主(2010-06-01):
机型G-L1719S 屏号:HT170E01_101 故障现象:按电源开关指示灯不亮 维修思路:因以前修过一台故障现象一样的,所以先从MCU程序入手. 维修过程:打开机盖,观察到MCU为24C08,(1-4脚短接) ,屏号为HT170E01_101,上基地得到该屏的MCU程序(感谢基地).然后刷写下载的程序.完毕后通电,按开关,没反应,故障依然.,.测量电源高压一体板,300V有,到驱动板的CON口,12V有,5V有,突然发现12V有跳变,电压慢慢的变低..锁定12V,观察到两个16V1000u电容有些突起,应该是容量已经不对,立马换下,再量12V,发现稳定..插电,电源指示灯亮,屏幕有OSD,接主机测试,正常,.. 维修完毕..

网友:
呵呵 楼主  不细心 走弯路了吧  谢谢楼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