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00+温度高,复位不过内存,师傅些帮忙??

楼主(2010-06-01):
昂达N61主板,3600+双核CPU ,1G667内存,电源没问题,内存没问题,请帮忙确定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1、为什么开机温度就很高,开机在BIOS就看到CPU 53度左右(散热确定没问题)
2、只要断电再开机就可以正常过检,过检后,打RESET重启的话,就会被挺在C1不动,而且报内存警声~

请教以前两个问题的原因是什么??或者该从哪里入手去检测和解决呢???

网友:
是不是主板IO有嫌疑啊,个人意见

网友:
楼上的意思是83627的问题??
那CPU温度高什么原因?

网友:
CPU为什么温度那么高,排除散热问题~~

网友:
是不是 供电的问题啊 电源没问题吧

网友:
电源肯定没问题的~~确定

网友:
换个U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cpu供电模块有问题吧!!!新手观点!!!

网友:
先查下CPU供电吧!怎么回复的都是新人?

网友:
板子的问题
我手头有一个技嘉N61也是这个问题
玩qq纸牌 CPU 120直接关机保护
我觉得问题可能
1、主板测温不住---现在温度探头一般在CPU内 出问题的概率不大
2、IO芯片问题,无法准确读出温度
3、主板CPU供电有问题,

网友:
查下CPU供电,不过AMD的本来就发热很高

网友:
主板可以调CPU电压吗,减一点试试,比如1.25V。

网友:
出厂就是这样,产品设计的问题,昂达的AMD主板温度都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