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无法识别光驱和硬盘。紧急求助!!!!

楼主(2010-06-01):
主板是技嘉GA-8idx,COMS里也无法认出硬盘和光驱,两个IDE设备都认不出。软驱能用,接口重新插过没用,换过数据线也没用。XP系统进去过死机,从新启动就认不出了。

网友:
检查南桥。

网友:
不好意思请问检查南桥芯片具体哪个地方呢?不会是IDE的接口同时坏了吧。

网友:
发现主板上的EC23电容有断脚(靠近CPU旁边),开机后能检测到硬盘和光驱,再启后又没有了。是不是电容断脚的问题。

网友:
你单独试一下光驱或硬盘看CMOS是找到吗?如果能,那就没有问题,是你设置上的问题。

网友:
还是测一下对地阻值看正不正常,IO或南桥。

网友:
BIOS设置可能有问题

网友:
排除设置方面后   南桥面大

网友:
电源供电不足?IO,南桥,我碰到过这种情况,电源坏了

网友:
这个首先插一个试试看,如果行的话,那就是插槽的原因啦,再不行的话,那就是南桥的原因啦

网友:
估计南桥虚焊,通常与电容无关。

网友:
南桥吧!~
    不会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吧!!

网友:
电源可能有问题吧,如不是就是主板和硬盘不兼容,换个硬盘试试看。

网友:
南桥的问题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