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PP26L有背光无图像

楼主(2010-06-01):
有背光,无图像,测了下屏有3.3V供电,  外接显示器正常,大家说下会是哪几种问题引起。

网友:
显卡加焊下,如果是独立显卡

网友:
屏 屏线 显卡

网友:
就是白屏吗 看看是否是屏线 屏 屏供电 显卡lvds

网友:
这好象是显卡门的机子吗  是的话应延长质保了

网友:
这种机器就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这机子一般是显卡  有可能是屏或屏线

网友:
屏  屏线  显卡   这机子显卡的毛病多

网友:
换个屏试试了!应该屏的问题!

网友:
独立显卡的加焊下就好了

网友:
楼主像这样  你得一步步来  先换平时是   不行再考虑显卡 屏 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