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CPU供电的上下管全部都接地的主板吗

楼主(2010-06-01):
我今天测了块钻石LanParty UT NF4-D主板,每相电源的上下MOS管似乎都采用并列的方式,漏极都直接给CPU供电,源极都接地,栅极都和从电源控制芯片的低端门驱动输出脚相连,而高端门驱动输出脚则不与MOS相连。并且管没有脚和12V供电电路相通。有人能解释一下这种供电的设计原理吗?

网友(点评):
是不是一个上管2个下管啊 。上图

网友:
没有和12V相连,那整个VCORE电路的电源从何而来
凡是PWM电路都有上下管的,上管这么会不和驱动IC相连。除非根本就不是PWM电路

网友:
不会是这样吧!!!你是不是弄错了?

网友:
楼主搞错了吧,没有12v供电,如何来的核心电压

网友:
你是不是弄错了     CPU   供电一般都是 PWM供电

网友:
是不是电容也是反的

网友:
不可能不接12V的,本人修这这多主板还没见过有这样的电路。

网友(2012-02-09):
你们好!我的主板上管S极和下管的D极接顾的.用蜂鸣档都蜂鸣,且只有0.06的阻值.正常吗?

网友:
不好意思,是接地

网友:
看得疑惑中

网友:
你根本没有理解开关电源的原理,

网友:
不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那两个管子全是下管,有些主板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