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无12V 5V 3。3V输出

楼主(2010-06-01):
长城电源无12V 5V 3。3V输出
有5VSB
绿线5V
灰线0V
IC:7500B 12脚9。13V
14脚 5V
短接绿线,8 11脚有2。13V输出
灰线4。98V
下面该怎么修?
长城
电源

网友:
8,11脚没有拉低,换7500吧.

网友:
12脚电压低了,查明原因,此脚电压一般在12-26V之间

网友:
哈哈,昨晚研究到3点,终于有些懂了,早上将两芯片换掉,开机一切OK
哈哈,一个晚上值得

网友:
LS的请说一下是换了什么芯片,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