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2 开机出现LOGO后就自动重起,反复这样,

楼主(2010-06-01):
ibm t22 开机出现LOGO后就自动重起,反复这样,是什么原因?

网友:
这种毛病我觉得很难 我是新手 想学习一下 LZ修好给个回复 谢了

网友:
刷个码片试试吧楼主

网友:
换个BIOS 试哈 先确定 内存没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BIOS问题,刷BIOS看看

网友:
首先把硬盘去掉。看能不能正常,如不正常检查一下内存槽

网友:
硬盘去掉。正常,看来是系统坏了引起的。

网友:
先只用内存、CPU来开机,看是否还是重启,排除硬盘问题,如还是一样那有可能是板问题

网友:
LZ重装系统得吗

网友:
应该用最小硬件系统法,排除,光驱,硬盘先拆下,看是不是重启,再换内存

网友:
遇过这个问题,当时是设置了硬盘启动,但硬盘的系统引导功能坏了,造成和楼主一样的问题,重做OK

网友:
好像有的机器就是这样的系统进不了就一直重启

网友:
有检测卡 看能跑码不

网友:
又学一招,我以前也碰到过就是我自己没有修好

网友:
先换硬盘试下 不行再刷BIOS

网友:
机器没问题,确实是系统坏了引起的,重装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