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S200烧上管

楼主(2010-06-01):
有台华硕S200的小本。客户那过来。是上电保护,开机检测核心供电上管短路。更换后开机可以显示但不一会机器又是同样的故障。
核心供电的上管又烧了,从新换同型号的上管后发现机器运行以后,上管迅速发热 不一会就烧了,检测电路没有短路的地方。最后在上管的上面又加了一个上管,但还是会烧。加焊CPU故障一样,更换CPU故障也一样。把CPU核心供电的电容都带换了。也没有解决。有谁修过这样的故障,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网友:
换该管的驱动IC 不行换电源IC

网友:
把那驱动IC换掉,下管不良也会这样你先换下吧

网友:
像这样的话。 一般是电源IC虚焊的 。   如果不好 就换 主控  协控

网友:
量一下g极驱动波形幅值够吗,还有就是电源ic反馈正常吗

网友:
谢谢楼上的,下管换过故障一样。明天我把电源IC换一下,出故障之前CPU的电压都是稳的

网友:
换驱动芯片一般都可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