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40M无显示

楼主(2010-06-01):
今接修一台DELL 640M的机器。开机3个灯同时亮过会就灭了,机器掉电。从新开机故障一样,此时电流在0。67A左右,检测主板上的
供电都正常CPU也有电压。用CPU假负载测试CPU的复位电压只有0。5伏正常在1伏左右。根据图纸测到北桥的复位输入电压是1。5伏。怀疑北桥有问题。手头没有这个桥还没有更换,有谁修过这种机器吗?

网友:
换北桥不一定能解决 还有dmi线路是否正常 lpc 或者是spi通讯也要正常 cpurst才会出来

网友:
不建议随遍那桥开刀

网友:
即使CPU没复位  拿NB开刀是不对的对这个机子来说

网友:
对的,没有CPURST 换北桥不一定好,CPURST信号跟很多信号有关,CPURST的确从北桥发出,如果北桥供电异常、PCIRST、PWOK、HUBlink总线异常都会出现无CPURST信号,请看线路图,一个信号区测量排除。

网友:
是一台2修机。前面的人已经将南北桥都加焊过了。上电待机电流0.01按开机键后电流直接就是0.27几秒种后掉电到待机电流。可以从新开机。用CPU的假负载。测开关按下后供电1.5  PG-1.0  时钟一个0.761一个0.000明显都不对哦打值两个时钟电都是0.023(打另一台也是945的时钟端也是0.023)。复位电压也只有0.212.也不对打值0.041(打另外洪基945的值复位端是0.234)。先时钟后复位

看到两个不对的地方1:时钟一高一低但是打值都是一样的。电路上标的是CPU-BCLK#和CPU-BCLK这个脚为0.761V,另一个脚为0V。看来这个电压也可能是正常的。(但不知道为什么和同是945芯片主的洪基不一样洪基3240两个时钟端都为0.412?????)

                               2:复位端的电压不正常只有0.212.而且打值也只有0.041.看电路图这个复位电压是北桥提供的。现在电压和打值都不正常也是是北桥有短路了。(先测北桥的复位有没有。如果有就直接干北桥了)落是能修好在来回答这两个问题!!!1

               北桥的的复位又是南桥提供的。南桥输出PLT-RST#送到U27的4,5脚经转换后从6脚输出现在测按开关后U27的4.5脚和6脚都是0电压一点变化都没有它的14脚 供电端是有3.3V供电的。现在剩下查南桥为和不发RET信号了  。

经查U58的6脚SUSPEROK信号和11脚的ICH-PWRGD在按下开关后均有高电平。送到南桥就是RSMRST和PWROK信号。既然南桥的工作状态都具备了就应该发复位信号去复位CPU.现在没有这个信号。剩下就要换南桥一试了

换了南桥还是一样。客户急拿走了。

网友:
南北桥都换了,是不是北桥没有做好,I/0芯片也有可能引起没有CPURST信号电压起不来。有没有断开CPURSR信号提升电阻,再测量对地阻抗是否正常,很多CPURST 信号有并一颗56欧姆的电路,一般开路万用表是测量不来的,要断开测量。

网友:
reset 信号  与之 联系的  芯片 太多了。  北桥的可能性不大啊。

网友:
戴尔的复位电路有的是要经过门电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