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4 不跑CPU

楼主(2010-06-01):
今天接了一台HP DV4 INTEL GM45集显的 板号LA-4101,开机电流0.65,不跑CPU,测CPU工作条件:电压,时钟,PG,复位都正常,该机BIOS参于触发,刷BIOS后情况依旧,先后换南桥北桥,还是一样,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你怎么确定是没跑CPU呢 。。  看你的电流应该是内存没过把。 你用示波器点过么? 我以前修的也是这样。 结果是内存的问题 。。

网友:
本人觉得应该是后及电压的问题,你可以去检查一下那些转化MOS管有没有问题

网友:
cpu发烫了吗 取下内存和不取下 电流有 区别吗

网友:
插MINPCIE DEBUG卡看看跑的代码,新的芯片组看电流不一定准确,根据故障代码修,很容易找出问题。

网友:
查查看看 cpu 有电压吗(附近电感)

网友:
CPU换了吗CPU坏了也会出这种问题啊

网友:
我建议你用1G 以上的内存 这款机器好像不支持小容量内存

网友:
这种情况很麻烦,不能肯定能是哪里的问题,还要仔细检查一下吧。

网友:
慢慢查不要着急

网友:
你怎么确定是没跑CPU呢 。。  看你的电流应该是内存没过把。 你用示波器点过么? 我以前修的也是这样。 结果是内存的问题 。。
引用 网友A:

我用示波器打过,是不跑U的

网友:
插MINPCIE DEBUG卡看看跑的代码,新的芯片组看电流不一定准确,根据故障代码修,很容易找出问题。
引用 网友B:

手头上没有MINPCIE DEBUG,看来要赶紧买个才行了

网友:
楼主查辅助供电正常不呢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具体说说那些辅助供电一定要查的?

网友:
查查看看 cpu 有电压吗(附近电感)
引用 网友D:

CPU供电正常的在两相供电感之前打波型两相都有波型的,电压正常

网友:
AMD的也是不显示,难修啊

网友:
量测前端总线FSB、DMI总线、LPC总线对地阻抗是否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