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红胶的芯片怎么下?

楼主(2010-06-01):
今天接收一台W66,显卡打了红胶,已经尽量将四边的红胶除去了,就剩下芯片底部的根本没办法除。上BGA台加热,底部的无铅锡珠已经融化很久了,镊子用力橇,芯片还是一动不动。。。。手上也有除胶液,但是效果不是很明显。请高手们指点一下,应该怎么下这芯片。。。
芯片

网友:
这就要靠经验了,如果有芯片换的话,温度加高点,能确定锡完全化了,用镊子平推芯片,完全能移动之后再取下

网友:
这种问题,最好拆下来,重植再测,加焊是没有效果的

网友:
乐天
我不是想加焊哦,我是想拆下来。。但是都拆不下

网友:
重新植锡才是办法

网友:
温度够了,胶也就软了,九可以拆下。

网友:
还是先把交 弄掉好 直接连芯片一起下来 会把板子上的绿釉也粘下来

网友:
关键是温度掌握

网友:
只有用暴力了,翘

网友(2010-07-08):
也不能太热哦,别把芯片吹坏了。

网友:
温度打高点吧。
不过一般我喜欢先除红胶然后加焊,重植浪费时间减少出错。今天被一个断点的943北桥折磨快疯了,还好3遍OK,本来想打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