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PM8M3-V跑25。。。

楼主(2010-06-01):
今天修一块V星PM8M3-V的主板。。接上电源自动触发。。后一直卡25。。时亮时不亮。。能点亮的情况下也会死机。。
      之后看了一篇PM8M3-VH的文章。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hread.php?tid=47423&highlight=PM8M3-V
飞翔老师说:完美的解决方法是更换时钟芯片旁边的两个电阻和一个电容。。但看了半天好像有很多排阻还有电容。。不知道该更换哪个电阻和电容。。。是两主板构造不同还是什么??

   由于这段时间太忙··把这块板遗落在角落了。
     看很多跑24  25的文章说去声卡,网卡之类的。。。
        后来经飞翔老师指点加焊下了南桥就不会自动触发了。。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网友:
飞翔老大说得是改ECN吧,这个只有老大才知道问问老大

网友:
飞翔老大在哪啊。。望请告知。。

网友:
怎么没人帮小弟一下忙呢?

网友:
你这个我感觉与我说的贴子无关的

先把自动开机修好再说,怀疑 是南桥有问题了。

网友:
最近由于太忙。。把这块板冷落了。
          看其他跑24  25的文章说去声卡。。网卡什么的。。
  后来加焊了南桥问题终于解决了··

网友:
直接压南桥,有的主板,非正常断电后开机自动触发正常,现在你说卡25不动,北桥可能虚焊,试压北桥过的话,查下来植株!

网友:
之前有试过压南桥北桥都没用的。。还是一直卡24  25。。就算能点亮的情况下也会死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