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11开机报POWER-ON password

楼主(2010-06-02):
今天一客户拿来惠普511的机器,开机报power-on password(电源密码),问客并未设置什么东西。拿掉HDD和电池故障一样,重新换了BIOS芯片,好了。但过了半个小时,关机重启同样问题再次出现!请教高人指点迷津-----?

网友:
重刷BIOS先不接本机键盘用外接键盘试下怎样?

网友:
BIOS电池有电吗是不是没电了啊

网友:
重刷BIOS程序吧

网友:
谢谢楼上几位,已经解决了;;;;后来又换了一个BIOS芯片,重新装了一个系统,之前有蓝屏,原来有一根内存坏了,换内存OK了

网友:
呵呵 内存也会引起这个问题吗

网友:
以前我碰见过一次是华硕的,原因是刷bios没有拆掉主板的cmos电池,第2次刷的时候,把主板的电池焊掉后在刷的bios就好了。

网友:
我也学习了,谢谢以上各位的指导。

网友:
lz,有没有电路图共享一下阿???感激

网友:
内存问题,很奇怪啊,密码?

网友:
真的是还没有见过啊,提示输入密码怎么会和内存有关啊,想一通.....

网友:
内存不会引起这样的问题吧 还是理解不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