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19液晶显示器 不停地一开一关

楼主(2010-06-02):
大家好!先感谢这里的朋友,这里还真是有很多很多的好心人,上次在大家的热心帮助下,修好了一台被雷击坏的显示器,当时非常地激动,受大伙们那份热心激动了,基地的力量真是很强大!
      现在又来麻烦大家了,今天我接到了一台AOC 19寸液晶显示器(型号:AOC 980Vwx),故障现象:接上电后,不需要按开关按键,显示屏就会一开一关(差不多是一秒钟闪一次,闪时能看到显示:“AOC”的字样,接上信号源也是只显示:“AOC”的字样),以下附上电源板的图,图中标注的是单独拆出电源板后实际测量的4组输出电压(从上至下:5.6V/5.6V/0.4V/2.3V/GND);电源板没拆下来之前测量的对应4组电压分别为:1V-5V/1V-5V/0V-5V/0V-4.5V/GND,而且几组电压都不稳,不停地跳变,接上电就关不显示器了(按按键没反应)。现在想请教大家,这样的电压是那里出了问题?根据这种现象初步判断是电源板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先谢谢大家了。
(注:已用通用的驱动板、高压板点过屏,屏是好的。换过光耦后故障也一样的。)

网友:
其中有个2.2V的应该信号把,应该是信号电压不够,一般都是3.3V 左右的,个人感觉可能电压不稳定,你把那个光耦换掉看看。你先测下2.2V那个点,通电测下,看它有显示的时候电压多少,关掉的时候电压多少,看他会不会跳动。

网友:
先谢谢楼上的,通电测对应的4组电压分别为:1V-5V/1V-5V/0V-5V/0V-4.5V/GND,几组电压都不稳,不停地跳变。接上电就关不显示器了(按按键没反应),所以就没有的关掉电压了,呵呵呵

网友:
先谢谢楼上的朋友,我通电测了4组电压分别为:1-5V/1-5V/1-5V/0-4V/GND,一直在不停地跳变;因为接电后就不能关机(接开关按键没反应),所以没有关掉后的检测电压。

网友:
有没有断开开关试下,

网友:
分别断开高压电路、驱动板电路,再测电压正常不,确定故障在哪一级,再跟住现象排除。

网友:
断开驱动板的连接测量电源板上的5v\12v等电压是否稳定,如果稳定接上驱动板后而电压不稳定那就是后级的问题

网友:
电源板、驱动板、按键开关都有可能。先去按键板,再去屏,建议一步一步测量看电压是否稳定,确认是哪里问题。

网友:
断开给高压板供电的12V试一下,遇到这种问题,一般为高压板有问题,把12V拉低造成。

网友:
故障出在电源板的几率大一些   检查一下 基准电压控制电路  光耦 或431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板有问题了。去掉高压试试。屏有没有很暗的显示。和9楼说的一样。高压板有一路短路。

网友:
呵呵呵,再补充一下,拆出电源板后单独测量电源板的4组输出电压(图中从上至下:5.6V/5.6V/0.4V/2.3V/GND)。还有这种AOC 980Vwx的电源板,我昨天下午在淘宝中淘了一个下午都找不到,基地的朋友手上有“存货”的话直接出我一块啊。

网友:
按键板上的按键不漏电,应该还是驱动板的问题,驱动板是5V还是3.3V供电,转为3。3V是不是偏低了,查驱动板主芯片3.3V供电。只有驱动板工作不正常,导致按键板整个失灵,就像丢了MCU数据。

网友:
电源电压不停的跳,
可以检修电源芯片供电脚到变压器之间有个二极管。这个管子不良会引起这种故障的
还有光耦和后面的431管子,
以及电源芯片供电脚旁边的50v/22uF电容不良和电源芯片本身不良。就这5种情况比较常见。楼主可以一一检修

网友:
你看一下 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 ,或者准确的应是MCU 问题

网友:
绝对是高压板或者电源办的事情,你用通用高压板的时候肯定没有断开原来高压板的保险

网友:
取下驱动板再量,断开高压供电,看看是那一块有问题,这和现在感觉是有短路,

网友:
谢谢大家的指点,按大伙的思路去试,我拨掉四个电灯插口,按键板上的指示灯正常了,不闪了,有信号亮绿灯,没信号亮黄灯,应该是高压部分有短路现象。因为自己的水平有限,估计自己也检查不出具体的故障,所以简单地改接一块通用高压条,在大家的帮助下问题也算是圆满解决了。呵呵呵,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
你断开负载看下,AOC的好多机器都是电源部分,负载能力差 你查一下! 或者你查下高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