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转正

楼主(2010-06-02):
昨天接到HP 6220的机子:
           1、上电5A短路;拆下主板,测所有电感对地阻值,测得5V电感0欧短路,将电感断开,测到保护隔离电路短路了,用电击法,一个贴片电容损坏(通病)。
           2、上电触发,1.8V北桥供电没出来,查IC 1470工作条件都正常,换IC 1470后,正常。
           3、后测参考电压1.1V偏低(只有0.9V),CPU供电1.2V偏高(正常为:0.69V);测参考电压IC 1470电感上阻值80多欧偏高(正常40欧左右),把下MOS管换了,参考电压和CPU供电都正常了。
           4、上CPU、内存,触发后跑代码45亮机(不支持外接显示器)

         现急需 V星主板 MS-7392 的电路图,望您能在百忙之中帮忙审一下,先谢了,老余!!!!

网友:
你这个是马甲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