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迅速认识判断各种高压板的好坏

楼主(2010-06-02):
高压板的工作条件,1:电源,一般是12V    2:地线,3:开关信号  4:亮度调节,现在很多高压板没有了此脚,靠驱动板改变亮度。开始确定电源,和高压板上电解电容正端相通的肯定是电源正极,负极就是地线了,开关信号,,用刚才的判断接好电源和地后,用一个已知的5V电压去碰高压板除了电源和地的其它脚,哪个能使机器亮起来,哪个就是开关信号端。      用这种方法判断高压板,很快可以搞定,
  小经验,大家可以试一下,希望有用!

网友:
楼主 虽然这些不是很有用但还是要感谢你了

网友:
我的方法是测量一下12V是否对地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