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DELL D630没有CPU供电经典维修故障

楼主(2010-06-02):
故障现象:DELL D630没有CPU供电。
拆机:使用十字螺丝刀把壳拆开,取出主板。
维修过程:
1.:为防止烧坏板,首先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各大供电电感对地阻抗是否有短路,测量值都正常。
2.:接上19V直流稳压电源,按开关。电流表显示电流为0.02A, 按开关,上电0.32A。(正常应为0.54A)。说明主板上电还不完整。用万用表打到DC20V档:
1)量cpu的供电电感 PL29. PL31 .PL33没有电压。
2)量北桥的供电电感PL391.05V .PL401.5V
3)量显卡的供电电感PL451.25V .PL461.2V
3:有北桥供电没有CPU供电,先量CPU的供电芯片(PU11)的工作条件;
附图:

4:量CPU的供电芯片(PU1118PIN的供电电压为18V正常,第20PIN工作电压(VDD)为5V正常。量CPU的供电芯片(PU11)的第35PIN的触发信号为0V(正常3.3V)。
附图:

5:量北桥的供电芯片(PU21)第13PIN28PIN都为0V。北桥的供电芯片(PU21)第13PIN28PIN的信号都送到了U12
附图:

6:量U12的第1PIN0V(正常为3.3V),那么3.3V有可能被U12或者是Q84.
Q85
.Q86
拉低了。先取下U12,通电量U12的第1PIN 还是0V.然后再装上;接着取Q84,通电量U12的第1PIN3.3V.说明Q84损坏,更换Q84,量U12的第1PIN3.3V(注:因为U12的第1PIN为低电平,所以导致U27的第11PINRUNPWROK)信号为低电平,CPU只有收到高电平的(RUNPWROK)信号触发,才会产生电压!)

附图:

7:通电,按开关上电到0.54A, cpu的供电电感 PL29. PL31 .PL33都为1.5V。说明上电已经OK
8 装上CPU,内存,通电1.5A
9:装机测试,开机进系统

网友:
谁能看清楚这个图? 来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