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主板红屏 (并非缺色)

楼主(2010-06-02):
一IBM主板,能亮机,可进系统,就是红屏  不是显示器的事,也不是缺色~~~那种红类似于灯管老化的那种~~,

网友:
那就换个换个显示器  不就知道是不是老化问题喽

网友:
那要查一下是显卡的问题,还是VGA线

网友:
自己已经有怀疑,可以动手换呀!

网友:
同志们,不是显示器的事, 用的集成的显卡,

网友:
那就按集成显卡有问题处理啊  先测一下供电  复位  然后打一下VGA接口的阻值  再确定一下 北桥是否虚焊

网友:
手头另一块修好,颜色正常,打阻值 ,两块板子一样,但是这板上有独立槽,可惜都不能用,不知道为啥  这种板子用在收银机上的

网友:
先全部换次 必须的 显示器 VGA线 显卡 最后到主板

网友:
同志们别想的简单了,我店里的配件也挺多,能换的全换了~~  首先集成显卡,独立的插显卡不显示
修好的一块板对比着测阻值是一样的,无损坏缺件,烧毁 VGA线和显示器已经换过~~

网友:
你换RGB对应的滤波电容,不要以为阻值正常就可以了

网友:
将RGB接口电路线路元件对换

网友:
我一直以为只有灯管老化才有这样的状况,今天学到东西了,谢谢

网友:
打一下 VGA  的 对地阻值, 如果正常的话,  排除 显示器和 VGA线  就是北桥了

一般常见到的都是VAG 线接触不良 或老化引起的

网友:
既然单插显卡不显示,LZ也可以顺着这个思路查啊,估计集成显卡发红跟单插显卡不显示是同一个问题导致的

网友:
感觉还是北桥空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就去加焊北桥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对,一会也去换掉,2小时后公布结果

网友:
压一下桥,不行就是桥坏了。

网友:
结果啥时候能出来啊 期待中....

网友:
当当当~~~~~~~~~结果已经出来,此板修复~~~已经正常
解决方法:先是换了VGA口,还是老样子,然后就看电路,三基色RGB分别经过帖片电容和三极管相连,VGA的1 脚是正常相通,2,3不通有100+阻值,修过键盘的应该知道怎么回事了吧,把2,3脚的线路出来,刮了一点,是通的,只是在焊孔附近有的阻值。第1脚正好是RED  2,3脚不通也就是绿和蓝不通,重拆VGA口,飞线到三极管,上机正常

网友:
有一点看不懂,能不能讲的详细一点,多谢了

网友:
有一点看不懂能不能讲的详细一点,多谢了/

网友:
刚开始就要查这里呀,楼主走了不少弯路

网友:
那阻值应该不对才是呀!!!

网友:
那应该打阻值时就查出问题啦!!!